[求助] 东部.18电阻密度的问题

楼主(2023-07-07):
目前这些电阻是需要匹配的,但是出现了这个图片上的这个DRC问题,目测是因为DIFF密度不够 ,在中间插了一条tap, 横向长度90,纵向25,未解决;纵向也尝试添加了几条tap 横向30左右 纵向25   仍未解决,特来求助

网友A:
插多几条di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多几条diff.

tap宽度要求1.5um  插多了也太浪费面积了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你把上下两排电阻再拉开一点(具体数值我不记得了),面积浪费了也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你把上下两排电阻再拉开一点(具体数值我不记得了),面积浪费了也没办法 ...

只是拉开距离吗,需要多加tap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