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端转差分模块

楼主(2023-07-07):
如题,现在在做一个电压检测模块,需要把电压转换成差分信号送给ADC。检测电压分压后,输入范围为0-0.6V,Vcom电压为0.4V,所以双端输出Vp=Vin/2+0.4V,Vn=-Vin/2+0.4V.网上找了一些结构,但都不符合要求,基本都是正端和输入相同,负端和输入相反。

然后又找了加法器和减法器,但都没有实现相应的电压加法和减法,不知道是我运放的增益不够还是我电阻值没有给对。

大佬们有没有什么建议。

加法器

加法器

减法器

减法器

网友A:
https://bbs.eetop.cn/thread-949407-1-1.html
试一下,用了之后说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eetop.cn/thread-949407-1-1.html
试一下,用了之后说下效果

第一个试过,不符合我的要求,第二个没试过,暂时没有全差分电路,所以就没有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eetop.cn/thread-949407-1-1.html
试一下,用了之后说下效果

这个你可以试试,看符不符合你的要求,我是测得DC电压,所以需求不太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个试过,不符合我的要求,第二个没试过,暂时没有全差分电路,所以就没有尝试
...

方案一两个采用VCM不同可以实现你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案一两个采用VCM不同可以实现你的需求

您好,能否详细说一下或者有一个简单的框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案一两个采用VCM不同可以实现你的需求

这个两个Vcom取不同的值有什么计算办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两个Vcom取不同的值有什么计算办法吗

例如:VCM1=2VCM  VCM2=4VCM   两组电阻比例1:1;
那么Vop=2VCM-Vin Von=2VCM+Vin,是否满足你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例如:VCM1=2VCM  VCM2=4VCM   两组电阻比例1:1;
那么Vop=2VCM-Vin Von=2VCM+Vin,是否满足你的需求
...

从理论计算来说是符合要求的,但是刚才进行仿真,还是没有达到要求,不知道是我op增益不够还是说我取的电阻值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理论计算来说是符合要求的,但是刚才进行仿真,还是没有达到要求,不知道是我op增益不够还是说我取的电 ...

你是两个信号相位对不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两个信号相位对不上吧

我是纯粹的DC值,就是用来检测电压,以及温度传感器给的DC电压值,所以没有相位和频率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纯粹的DC值,就是用来检测电压,以及温度传感器给的DC电压值,所以没有相位和频率的。
...

那问题不大,应该是你运放的性能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问题不大,应该是你运放的性能不对

可能的原因是:1、运放增益不够
2、运放的输入范围不支持这么低的电压值
3、我取得电阻值不对,之前那个图里的电阻好像是可调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问题不大,应该是你运放的性能不对

但是我用ahdlLib库中的理想运放,也没用达到我想要的结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用ahdlLib库中的理想运放,也没用达到我想要的结果,

电路图和仿真结果上传瞅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和仿真结果上传瞅瞅

这是仿真电路和结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仿真电路和结果

少了两个电阻,你这么接肯定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了两个电阻,你这么接肯定错了

加上两个电阻,结果还是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上两个电阻,结果还是不对

显然你运放的设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然你运放的设置不对

您好,方便贴图演示一下吗,是我哪个参数设置的不对,我是按照他的默认值进行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然你运放的设置不对

这是我用ltspice软件进行的仿真,确实有哪个功能了,现在就是系数不太对,但是调整V+的电压,输出共模电平又会跟着变,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上两个电阻,结果还是不对

先单独仿真单位增益看能不能成功吧,
下面的输入vinp加两个分压电阻试试,电阻阻值全搞出一样,比如10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单独仿真单位增益看能不能成功吧,
下面的输入vinp加两个分压电阻试试,电阻阻值全搞出一样,比如10k

单位增益是没有问题的,电阻是全部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位增益是没有问题的,电阻是全部一样的

用减法器那个电路应该没问题,怀疑是不是输入共模电压的问题呀,你把V+下面电阻接gnd改成接2.5V的直流看看

网友C:
C:\Users\liuh\Desktop\电路图.pngopamp设置参数可以在本身的verilogA看到哦,我也是才发现,电阻都是10k,共模电压0.4V或者2.5V产生的波形有点差异,0.4V对应的0~100mV这段没有很好的跟随,反而2.5V的跟随效果很好,验证了减法电路是可以的。

电路

电路

设置

设置

波形

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opamp设置参数可以在本身的verilogA看到哦,我也是才发现,电阻都是10k,共模电压0.4V或者2.5V产生的波形有 ...

看过模型的Veriloga代码,都是和您一样,用的是默认值。而且看您的仿真结果,好像没有实现减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过模型的Veriloga代码,都是和您一样,用的是默认值。而且看您的仿真结果,好像没有实现减法
...

后面的波形是做了差值的,输入0~0.6V,输出为Vcm+0~0.6V,你说的减法是哪个减哪个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面的波形是做了差值的,输入0~0.6V,输出为Vcm+0~0.6V,你说的减法是哪个减哪个呀

...

好的,我试一下您这样的接法,那加法器有什么想法吗,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一下您这样的接法,那加法器有什么想法吗,非常感谢

加法器电路没问题,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公式有个地方感觉不对,应该是Vout=-(Vinp+Vinn),这些公式针对的都是小信号,实际上应该还需要考虑共模电压,如VCM=0.4V,输入Vin1=100mV,Vin2=200mV,那么Vinp=Vin1-Vcm=-0.3V,Vinn=Vin2-Vcm=-0.2V,输出电压应该是VOUT=VCM+Vout=0.4+0.5=0.9V。注意,加法电路的V+是给0.4V的共模电压,不是图中的GND。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法器电路没问题,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公式有个地方感觉不对,应该是Vout=-(Vinp+Vinn),这些公式针对的都是 ...

非常感谢,如果理想电路仿真可以的话,那就剩优化op的问题了,虽然这个也比较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法器电路没问题,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公式有个地方感觉不对,应该是Vout=-(Vinp+Vinn),这些公式针对的都是 ...

按照你这样的算法,最终Vout=3Vcom-V1-V2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照你这样的算法,最终Vout=3Vcom-V1-V2

嗯,仿真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仿真有问题吗

仿真没问题,但是和我想要的结果不一致,我是希望得到一个Vout=Vin/2+Vcom的加法器,按照您刚才那个表达式还是没法达到要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仿真没问题,但是和我想要的结果不一致,我是希望得到一个Vout=Vin/2+Vcom的加法器,按照您刚才那个表达 ...

这个表达式应该用减法电路来做呀,首先你还是明确输入是Vin还是Vin+v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表达式应该用减法电路来做呀,首先你还是明确输入是Vin还是Vin+vcom。

...

用减法电路搭建的话,要怎么搭。
输入信号是Vin,Vcom由ADC提供,只需要把输入转成ADC的输入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表达式应该用减法电路来做呀,首先你还是明确输入是Vin还是Vin+vcom。

...

左边是用您上边提到的减法器,已经实现功能,右边是加法器,Vout=3Vcom-v1-v2,暂时还不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楼主:
左边是用您上边提到的减法器,已经实现功能,右边是加法器,Vout=3Vcom-v1-v2,暂时还不满足要求。
...

刚忘记上传图片了,如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减法电路搭建的话,要怎么搭。
输入信号是Vin,Vcom由ADC提供,只需要把输入转成ADC的输入端即可。

减法电路实现了Vout=Vin+Vcm,如果你的Vin是一个单独信号,0~0.6V变化,那可以先转成Vin/2,然后再送到减法电路,实现Vout=Vin/2+Vc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减法电路实现了Vout=Vin+Vcm,如果你的Vin是一个单独信号,0~0.6V变化,那可以先转成Vin/2,然后再送到减法 ...

已经实现功能了,放在具体电路中也验证了。如图所示,上边是减法器,下边是加法器。
谢谢大佬支持和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