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薄膜电阻CrSi

楼主(2023-07-07):
SMIC 薄膜电阻CrSi 和 POLY/DIFF等正常电阻有什么区别? 为啥要多加层mask做薄膜电阻呢?

网友:
有用这种材料的吗?没见过。。。

网友A:
铬硅电阻,用于制作低温度系数电阻,对温飘要求很高的情况下使用,一般人用不上,徒增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铬硅电阻,用于制作低温度系数电阻,对温飘要求很高的情况下使用,一般人用不上,徒增成本。 ...

感谢大佬,在你的基础上我搜了一下。

铬硅薄膜电阻是以铬和硅为主成分的薄膜高阻材料。具有电阻率高、稳定性好、电阻温度系数小等特点。控制硅化物结构,可得到各种电性能材料。如随铬增加,电阻率下降,电阻温度系数可从负数逐渐变到正值,一般方阻3~5kΩ,电阻温度系数(100~150)×10-6/℃。采用溅射、电子束蒸发、真空蒸镀等方法制取,主要用于制作薄膜混合集成电路中的薄膜电阻器

网友B(2024-08-04):
SMIC哪个工艺下有这种电阻?

网友(2024-10-17):
引用 网友B:
SMIC哪个工艺下有这种电阻?

BCDE&BCDA,BCDM也可以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