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导出gds到virtuoso时缺少label

楼主(2023-07-07):
如题,这个问题发生在umc的数字流程下,之前用umc的工艺库也出现过从innovus导出gds到virtuoso中pin缺少label的问题。
0. 问题详细描述与截图:
pin角在innovus中可以正常显示label,而导出的gds文件在virtuoso中无法正确显示label。
(1)innovus中可以正常显示引脚label名称

;
而在virtuoso中无法显示

显示为drawing

1. 相关信息:
以下是提供的streamOut.map文件内容:

contact via 39 0
VI1 via 47 0
VI2 via 49 0
VI3 via 51 0
VI4 via 53 0
VI5 via 55 0
ME1 net 46 0
ME1 via 46 0
ME1 spnet 46 0
ME1 pin 46 0
ME2 net 48 0
ME2 via 48 0
ME2 spnet 48 0
ME2 pin 48 0
ME3 net 50 0
ME3 via 50 0
ME3 spnet 50 0
ME3 pin 50 0
ME4 net 52 0
ME4 via 52 0
ME4 spnet 52 0
ME4 pin 52 0
ME5 net 54 0
ME5 via 54 0
ME5 spnet 54 0
ME5 pin 54 0
ME6 net 56 0
ME6 via 56 0
ME6 spnet 56 0
ME6 pin 56 0
DIEAREA all 235 0

2. 已经尝试过的解决方案:
(1) 尝试根据.tf文件修改mapfile,增加name, label, boundary属性,未奏效
(2) 尝试在virtuoso中寻找相关选项,未寻找到;
(3) 尝试在导出时通过GUI界面导出,增加label,未寻找到相关选项;
(4) 检查了virtuoso导入时的日志,如下:
4.1导入时的一些无关警告

4.2
3. 互联网上的类似问题信息:
(1) 将 Innovus 布局导出到 Virtuoso 时出现问题 |电子论坛 (edaboard.com)

恳请各位佬不吝赐教,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log.eetop.cn/blog-1592-6946728.html

感谢回复,已经按照这个博客中的方法修改streamOut.map文件,但是没有奏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log.eetop.cn/blog-1592-6946728.html

感谢,仔细通过这个帖子再次更改了一下,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我之前也问过 但是没人回。。。 谢谢大佬了 我也瞅瞅去

网友B(2023-12-01):
引用 楼主:
感谢,仔细通过这个帖子再次更改了一下,问题已经解决了

你好,我现在也在头疼这个问题,请问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现在也在头疼这个问题,请问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按照2楼给的链接方法去做就可以了。里面说得很清楚详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照2楼给的链接方法去做就可以了。里面说得很清楚详细了

好的谢谢,已经解决了

网友(2024-01-23):
芯片级的话,可以用createPhysicalPin <pin_name> -layer <layer_name> -rect{x1 y1 x2 y2}手动在innovus里面给io_pad打pin,导出gds,stream in到virtuoso里面就有了

网友(2024-11-26):
你好,请问我没有VIA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