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libre LVS 设置问题

楼主(2023-07-07):
如果Lvs run directory 用~表示 LVS就会提示这个问题,如果改成用户目录就没问题 ,是为啥? 需要改动哪里才能让~ 生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    /home/u_name/

/home/u_name/ 对 只能改成这种LVS才能跑得起来 ,但是RUN DRC 我用~/....  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网友:
可以试试   ~porj/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