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后抽取的verilog网表在通过calibre的v2lvs转换成cdl网表时,没有PIN的信息

楼主(2023-07-07):
在ICC的布线完成后,读出verilog的网表,通过calibre的v2lvs转换成cdl,把cdl通过spicein导入成schematic,用schematic做AMS混合仿真,结果schematic里面的pin/port全部默认是input模式。发现在verilog网表中有pin的属性,通过v2lvs转换成cdl后就没有pin信息了,看了v2lvs的用法说明,没看到有那个参数能带pin信息的,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怎么解决v2lvs转换后的cdl里面没有pin属性的问题?

verilog网表中有PIN的信息

verilog网表中有PIN的信息

v2lvs转换成的cdl里面没有PIN信息

v2lvs转换成的cdl里面没有PIN信息

calibre导出的有PIN信息

calibre导出的有PIN信息

网友A(2024-04-12):
hello,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ello,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

没有

网友:
我感觉是方向错了,抽出来的verilog直接以verilog的方式导入,reference lib那边写好数字库导成的原理图库,然后选生成原理图,就能正确的导入生成verilog的原理图

网友(2025-11-19):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