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gasus和PVS两个工具的使用方法

楼主(2023-07-07):
我使用的是virtuoso IC618,请问pegasus和PVS会在安装virtuoso时自动被安装吗?如果不是的话,我应该怎么安装这两个软件呢?

网友:
不会,需要额外下载安装包。安装好之后可以嵌入virtuoso

网友:
你的Pegasus和pvs都弄好了没?
两个工具可以同时加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