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在代工厂设计ESD-IP的方法

楼主(2023-07-07):
关于ESD-IP的设计,想在**某国际大厂进行MPW流片,基于目前已充分研究其DRC文档以及一些通用的工艺知识的前提下。一般情况下,仍需要先了解其代工厂标准器件的相关设计原理和工艺原理,然后在其标准器件的基础上进行修改,调试出符合自己的要求的器件。

目前市场上基本上只找到一本温德通老师的书籍,在集成电路工艺基础方面做了比较有效的介绍,我想请问是否还有类似的工艺或者器件的设计资料,请大家帮忙指导,万分感谢!

网友A:
把主流fab的ESD guideline都读精了,可以的话再结合PDK中的版图看一看研究一下,最有效果。
ESD工程应用上的有用的教材很少很少,大多数教材都是原理上的,真到工程应用上,还是要结合实际工艺。
而且ESD-IP的设计,也要结合实际需求和具体工艺,特别是高压的ESD IP,基本都是定制化。
一句话,吃经验,很难在一本教材里找到全面又那么细致具体的方案。

网友B:
在foundry提供的器件基础上,根据自己的需求设计ESD电路方案是一回事;
但是看起来你们打算在foundry的工艺平台上设计ESD器件?
要么foundry全力协助你们,提供详细工艺菜单,
要么你们能拿到免费的test wafer,自己一点点做试验慢慢试;
否则基本扯淡的;

网友(2023-10-29):
经典的几本ESD教材都涉及到了工艺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foundry提供的器件基础上,根据自己的需求设计ESD电路方案是一回事;
但是看起来你们打算在foundry的工艺 ...

MPW是可行的,well和diffusion的浓度有大致的数量级范围,在此基础上仿真device是可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MPW是可行的,well和diffusion的浓度有大致的数量级范围,在此基础上仿真device是可行的
...

不知道注入剂量,不知道注入能量,不知道扩散菜单;
蒙杂质分步来仿真?
还不如直接遍历间距之类的东西,然后回片直接测;

网友:
器件仿真,特别是高压ESD器件的仿真,一个没有具体工艺的参数,二个没有器件的ESD模型,仿真出来的东西自己都不信。做做分析写写文章可以,工程上没人敢用。还是老实做testkey实测比较可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把主流fab的ESD guideline都读精了,可以的话再结合PDK中的版图看一看研究一下,最有效果。
ESD工程应用上 ...

fab厂也只会提供cell让你用吧,不会给你详细介绍原理的,都属于各家的技术机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fab厂也只会提供cell让你用吧,不会给你详细介绍原理的,都属于各家的技术机密
...

那肯定。所以自己得有一定的ESD底子在,既然准备自己设计ESD cell,默认各种ESD的理论和器件的工作原理应该是熟知的。
看各家fab的东西就属于理论结合实际应用。各种教材介绍的理论,各家fab提供的cell就是是实际的ESD工程上的应用,是真正用到电路中能work的ESD器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肯定。所以自己得有一定的ESD底子在,既然准备自己设计ESD cell,默认各种ESD的理论和器件的工作原理应 ...

大部分电路其实相似,主要的关键点其实还是版图的出入,考虑工艺和效应的影响,ESD来说 感觉版图大于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部分电路其实相似,主要的关键点其实还是版图的出入,考虑工艺和效应的影响,ESD来说 感觉版图大于电路 ...

从ESD器件来说,结构,工艺,和版图是最重要的。整个芯片的ESD来说,电路同样很重要。ESD电路决定了你可以采用什么ESD器件和方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注入剂量,不知道注入能量,不知道扩散菜单;
蒙杂质分步来仿真?
还不如直接遍历间距之类的东西, ...

在测试之前是不是得先有个结构?如果只是最基础的mos那确实不需要,因为para本来就不多,但是万一涉及到imp或者版图上的参数调整,组合矩阵就会越来越庞大,这种情况先通过device仿真筛掉一部分当然是有用的,杂质分布相对来说还比较固定,ESD的工艺本来也没什么特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测试之前是不是得先有个结构?如果只是最基础的mos那确实不需要,因为para本来就不多,但是万一涉及到i ...

呃,杂质分布如果比较固定的话,那么不同foundry之间的器件都不用开发了,直接layout migrate过去就大差不差了?
需要做esd器件定制的肯定不是一般的logic或者ms工艺,
这个时候如果不知道recipes,凭空仿真真的就是图个乐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呃,杂质分布如果比较固定的话,那么不同foundry之间的器件都不用开发了,直接layout migrate过去就大差 ...

当然是啊,绝大部分的ESD device都没有太多特殊的mask,本质上就是大统一平台的小改进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