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2指令求解

楼主(2023-07-08):
想问下这两个指令怎么用:
set_host_options -name mlmp -submit_command "qsub -P bnormal" -max_cores 8
place_macro_ml -host_options mlmp -mode congestion
qusb -P bnormal表示的是什么呢?

网友:
qsub -P bnormal 是一个提交作业的命令,其中 -P 参数用于指定作业所属的项目。你们IT应该设置了 bnormal 这种项目的资源配额,权限之类

其他工具命令直接看man page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