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中level shift 电路

楼主(2023-07-08):
本人最近在做IO电平转换电路,遇到以下问题:1、复现电路图发现从低电平转换成高电平时,该电路使用了两个转换器(如图1),明明一个就可以实现我所需要的avdd电压,这是为什么?2、两个由低到高的电路结构略有不同,一个是n管输入的level shift 另一个是p管输入,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如图2.3)?3、在进行level shift仿真时,除了进行他的瞬态仿真,还应该仿真什么参数,进而改进他?

屏幕截图 2023-07-08  图1
图2
图3

网友A:
第一个实现转换成AVDD和DGND,第二个实现DGND到AVSS的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实现转换成AVDD和DGND,第二个实现DGND到AVSS的转换

请问后两个图有什么区别

网友B:
(1) 第一个实现转换成AVDD和DGND,第二个实现DGND到AVSS的转换
DGND/AVSS 可以短暂是不同的电压
(2) 第一个 DGND 假设稳定   第二个 AVDD 假设稳定
(3) delay, max DGND/AVSS delta, average AVDD current

网友C:
楼上说得对,观察要仔细

网友D:
你自己都说了这个是从低电压往高电压转换,所以你觉得第一级应该用pmos还是nmos呢?另外就是因为刚提到的,用了nmos,本质上第一级还是在dvdd 域内,这个信号还是参考到dgnd。 不觉得和dgnd,agnd区别有关。 你这里要关注的是在一些skewed工艺角下能否完成转换,尤其是高速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第一个实现转换成AVDD和DGND,第二个实现DGND到AVSS的转换
DGND/AVSS 可以短暂是不同的电压
(2) 第一个 ...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得对,观察要仔细

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自己都说了这个是从低电压往高电压转换,所以你觉得第一级应该用pmos还是nmos呢?另外就是因为刚提到的, ...

您好,就是第一个转换成AVDD和DGND 用的时N管输入。第二个将DGND转换成AVSS 用的是P管输入。我还是没太搞清楚这两种类型输入具体区别在哪?需要大佬指教。还有对于高速问题,该考虑各个模块的设计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就是第一个转换成AVDD和DGND 用的时N管输入。第二个将DGND转换成AVSS 用的是P管输入。我还是没太搞 ...

assuming you have dvdd=1.0v and avdd=2.0v, do you see, if you use pmos, you can do a level shifting? you have to use nmos in this case since the pmos input can be always on --> you will not see a logic toggling.

for 2nd stage, I do not see a special requirement on pmos or nmos as the input stage.

网友:
第一个dvdd/dgnd转换成AVDD和DGND 用N管输入 (DVDD<AVDD => check DVDD min, AVDD max + PVT)
第二个将DGND转换成AVSS 用的是P管输入 (DGND ~ AVSS => check AVSS max deviation from D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