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MIC 55nm电感做LVS

楼主(2023-07-08):
用了顶层金属TM2画了电感,发现做LVS的电阻标识层只有rtm2_ckt_rf这个三端口器件,在原理图与版图中第三个端口该怎么连接,如下图。

网友(2024-10-30):
卧槽我也是这个问题难受死了,之前有guardring直接挂在上面能过lvs,想把ring删掉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