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 multipart path 的问题

楼主(2023-07-08):
使用自己创建的MPP的时候,layer层次显示的会多出一个mark层次,这个应该如何修改呢?麻烦大神解惑

网友A:
会不会是你创建的时候,选中了这个不需要的mark层,然后再创建的mp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你创建的时候,选中了这个不需要的mark层,然后再创建的mpp

谢谢,已解决,是你说的这个原因,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