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dcdc模式切换这个选择逻辑怎么实现呀?绕不过这个弯

楼主(2023-07-08):
请问dcdc模式切换这个选择逻辑怎么实现呀?绕不过这个弯。

刚开始上电时固定一种模式,输出电压稳定后再判断轻载还是负载选择模式这种思路对吗?

网友:
不会一上电就加重载的,正常逻辑都是上电后电压稳定再加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