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神们一个问题!

楼主(2023-07-08):
在net中的模块连接:

psram_model u_psram_model(
                              .xCLK    (GPIO_L[1]                                             ),
                              .xCEn    (GPIO_L[0]                                             ),
                              .xRESETn (1'b1                                                  ),
                              .xDQSDM  (GPIO[22]                                              ),
                              .xDQ     ({GPIO[1],GPIO[2],GPIO[7],GPIO[8],GPIO[4],GPIO[21:19]} )
                             );

在另一个文件中想带着前面的宏,所以写成:

u_psram_chk_model(
                    .psram_xDQ(`VTB_TOP_PATH.{GPIO[1],GPIO[2],GPIO[7],GPIO[8],GPIO[4],GPIO[21:19]})

但是一直报编译的错,请问有人知道应该怎么更改吗?

网友A:
问题描述再清晰一些呢
抱什么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描述再清晰一些呢
抱什么错误

就是:

u_psram_chk_model(
                    .psram_xDQ(`VTB_TOP_PATH.{GPIO[1],GPIO[2],GPIO[7],GPIO[8],GPIO[4],GPIO[21:19]})
这句话给我报了编译的错,他和我上面net文件中相比,只是多了前面的宏`VTB_TOP_PATH

网友A:
‘VTB_TOP_PATH 是一个路径是吧? 路径后面的 {} 是一个操作符,这个{}的结果是一个数值。 我理解这样确实语法不允许,路径最终点应该是一个信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VTB_TOP_PATH 是一个路径是吧? 路径后面的 {} 是一个操作符,这个{}的结果是一个数值。 我理解这样确实 ...

对的对的,是一个路径,那应该怎么更改啊请问。

因为要带前面的路径,其他信号写的是这样:

.psram_xclk(`VTB_TOP_PATH.GPIO_L[1]),
.psram_xDQSDM(`VTB_TOP_PATH.GPIO[22]),

不会报错,就是这个含多个元素的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A:
assign tmp_signal = {GPIO[1], GPIO[2], GPIO[7], GPIO[8], GPIO[4], GPIO[21:19]};
然后.xDQ (`VTB_TOP_PATH.tmp_signal )

或者
.xDQ ({`VTB_TOP_PATH.GPIO[1], `VTB_TOP_PATH.GPIO[2], `VTB_TOP_PATH.GPIO[7], `VTB_TOP_PATH.GPIO[8], `VTB_TOP_PATH.GPIO[4], `VTB_TOP_PATH.GPIO[21:19]})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sign tmp_signal = {GPIO[1], GPIO[2], GPIO[7], GPIO[8], GPIO[4], GPIO[21:19]};
然后.xDQ (`VTB_TOP_ ...

OK我试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