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版图怎么画才能过lvs啊

楼主(2023-07-08):
(图片)

网友:
做成2个segments=1的电阻串联。

网友:
2根串联之后,头尾接起来。

网友:
改成两个并联的,先串后短路的会识别错误。

网友:
感觉只能用2个并联的。

网友:
让电路改一下

网友:
在lvs里include一句lvs reduction priority series

网友:
lvs reduction priority series

网友:
就是2个RES 串联连接,然后接入接出就可以了

网友:
电路改成seg=1,然后2个这样的电阻

网友:
filter option里加个O

网友(2025-06-24):
加上这条语句:LVS REDUCTION PRIORITY SE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