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线性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该怎么仿真

楼主(2023-07-09):
在网上找了一些资料,发现没有详细的介绍怎么在virtuoso里用计算器得到这种计算结果,希望各位前辈能够帮助我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扫dc,最大值减最小值/标称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dc,最大值减最小值/标称输出

前辈能说详细一些吗,有没有在计算器里使用的相关公式

网友(2023-11-20):
引用 楼主:
前辈能说详细一些吗,有没有在计算器里使用的相关公式

解决了么,求教

网友(2024-08-15):
(ymax(v("/VOUT" ?result "dc"))-ymin(v("/VOUT" ?result "dc")))/value(v("/VOUT" ?result "dc") 3.3)
其中/VOUT为输出端,3.3为正常输入电压

网友(2024-10-12):
(ymax(v("/VOUT" ?result "dc"))-ymin(v("/VOUT" ?result "dc")))/(ymax(v("/VIN" ?result "dc"))-ymin(v("/VIN" ?result "dc"))),除以输入电压的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