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C | set_input_delay相关问题

楼主(2023-07-09):
请教大神,

下面这个命令当中,-add_delay起到什么作用,在什么情况下需要用到这个opt?这个opt后面需要设定具体的数值吗?
set_input_delay 43 [get_ports P001] -min -clock clk -add_delay $IO_CONST_ICLK_OPT
谢谢。

网友:
你这问题问的好像完全没看过man page一样,至少看完man page不理解的地方再问吧

网友:
多个时钟对同一个端口进行约束的时候使用

网友:
4楼说得对,是为了防止后面的约束把前面的约束冲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