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脚本如何在ISO环与PSUB环的位置上生成3um的M1层金属

楼主(2023-07-09):
找到一个脚本,但是会对器件所有m1处生成3um的金属。小白不知道skill如何区分器件不同位置m1

procedure(a()
        let((objs cv  metal1 temp shapes A11 A12 x y ux uy xy row column transform m1_width)
m1_width=0.38
                cv=geGetEditCellView()
                objs=geGetSelSet()
                foreach(obj objs
                        transform=nil
                        if(obj~>objType=="inst" then transform=list(obj~>transform));end if
                        if(obj~>objType=="mosaic" then
                                x=xCoord(obj~>xy)
                                y=yCoord(obj~>xy)
                                ux=obj~>uX
                                uy=obj~>uY
                                row=obj~>rows
                                column=obj~>columns
                                for(a 0 row-1
                                        for(b 0 column-1
                                                case(car(obj~>tileArray)
                                                        ("R0"                 xy=list(x+b*ux:y+a*uy))
                                                        ("MXR90"         xy=list(x+a*uy:y+b*ux))
                                                        ("MY"                 xy=list(x-a*ux:y+b*uy))
                                                        ("R90"                 xy=list(x-a*uy:y+b*ux))
                                                        ("MX"                 xy=list(x+a*ux:y-b*uy))
                                                        ("R270"         xy=list(x+a*uy:y-b*ux))
                                                        ("R180"                 xy=list(x-a*ux:y-b*uy))
                                                        ("MYR90"         xy=list(x-a*uy:y-b*ux))
                                                );end case
                                                transform=append1(transform list(car(xy) car(obj~>tileArray) 1.0))
                                        );end for
                                );end for
                        );end if
                        shapes=obj~>master~>shapes
                        foreach(shape shapes
                                if(car(shape~>lpp) == "A1" && cadr(shape~>lpp) == "drawing" then
                                        foreach(trans transform
                                                metal1=dbCopyFig(shape cv trans)
                                                temp=leConvertPolygonToPath(metal1)
                                                temp~>width=m1_width

                                        );end foreach
                                );end if
                        );end foreach
                );end foreach

        );end let
);end procedure

)

网友:
  if(car(shape~>lpp) == "A1" && cadr(shape~>lpp) == "drawing" then
判断M1 drawing,执行之后操作。
你为么要判断不同位置M1
这个脚本大致思路:选中对象>区分instance/mosaic> 抓取transform信息>调整M1 width

楼主:
因为我只想给ISO环和PSUB环加 ,这个脚本是只能给sd加,想问问该如何区分ISO、psub与器件sd的metal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