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图新手求助 drc这些问题,走过路过,都来看看哈

楼主(2023-07-09):
DRC这个错误大家帮忙看一下,什么意思啊,求助求助,小白求助

楼主:
希望各位大佬不惜赐教

网友:
建议先把@后面的解释看一遍,理解一下。例如:M1.A.1{@Area >=0.042um2 ***} 英文理解就是M1面积需要》=0.042 um2 ,很难理解吗?问问题的时候也适当的看一下问题是不是真的不会。

网友:
@内容即为注解
再不懂就翻design rule,有些会有图示

楼主:
这个错误提示什么意思?我没有旋转呀?而且过孔长款设置的一样!

报错

报错

网友(2023-11-15):
引用 楼主:
这个错误提示什么意思?我没有旋转呀?而且过孔长款设置的一样!

这条错说VIA3尺寸必须是0.1,你版图是0.22,当然会抓出来

网友:
G.4M1/M2/M3的相同金属层相邻区域宽度小于最小值;NW/DNW/OD2.S都是space间距问题;OD.DN.L应该是density密度问题,这个在小模块可以忽略;M1.A金属一的面积必须大于0.042,,,,,这些都是designrule里有的,DRC向来是比较好改的,看一下跑出来的注释或者高亮一下应该都能理解,或者直接照着结果去找设计规则也行

网友(2024-03-14):
建议对照PDK的DRC rule文件看,那样最清晰。一般文件中也有图示,清晰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