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可以把SSPLL中的整数分频直接换成MASH小数分频吗我看论文说还要加DTC,这是必须加的吗

楼主(2023-07-10):
我可以直接把这里的分频器换成MASH小数分频吗?我看好几个论文都加了DTC,这是必须加的吗?还是只是为了抑制量化噪声加的?

这是普通的亚采样

这是普通的亚采样

这是论文里加了小数的亚采样

这是论文里加了小数的亚采样

网友A:
这个是加载频率锁定环路里的分频器,sspll环路李没有分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加载频率锁定环路里的分频器,sspll环路李没有分频器

您说的是啥意思

这是他锁定后的其实他也加了FLL的

这是他锁定后的其实他也加了FLL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加载频率锁定环路里的分频器,sspll环路李没有分频器

这个结构

您看这个结构

您看这个结构

网友B:
sspll是用ref去采样fvco,如果没有DTC改变ref采样的频率那小数分频下采样出来的误差信息就不在DC上,被LF过滤一下就没了,pll还怎么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sspll是用ref去采样fvco,如果没有DTC改变ref采样的频率那小数分频下采样出来的误差信息就不在DC上,被LF过 ...

我懂了但是mash怎么才能调节DTC让其输出对应的小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