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没有匹配的器件 如果方向放置不一致影响

楼主(2023-07-10):
求助如题:
如果在放置n管时 方向不一致 会有什么影响呢?(这里不涉及匹配,同一种尺寸p管方向是一致的 不同的尺寸放置的方向不同)

网友A:
为什么要把它竖着放,看这里的连线也是横着放合适

网友:
其实这大概率就是一个产品的布局,制程应该挺高的,matel 的使用极简到极致,压缩成本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把它竖着放,看这里的连线也是横着放合适

线还没连完呢……这个n管左右都要过线出去,只有这样排 线比较好过 不然就绕线嘛……但是能不能方向不一致这样操作呢?有啥影响没有?我看之前干了两三年的同事这么画的 不太理解

网友:
应该是考虑成本吧,低层只用mate1

网友:
个人感觉其实工艺对不同方向的device 影响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否则各种model 都会体现出来
如果你版图方向特别乱,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其实就是图形不规则引入了更多的DRC, 这些DRC会增加你的面积

网友:
有影响,但没那么夸张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还没连完呢……这个n管左右都要过线出去,只有这样排 线比较好过 不然就绕线嘛……但是能不能方向不一 ...

根据你工艺的节点来定了,一般大工艺不care poly方向,满足drc规则即可。反正就是不一致不一定有问题,但是一致一定没问题,自己衡量吧

网友:
看工艺,可能有二级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