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enerate的小问题

楼主(2023-07-10):
generate for(; ;) begin:loo1

    if(case0)
        ....
    else
        ...
    for(; ;)
        ...
end
endgenerate

请问这种情况是不是if、else、第二个for后面都要加name?VCS没warning,但是DC有warning。

网友:
插眼等回复

网友A:
是的,都要加name,不然报warning。generate block写name是个好习惯,写sdc、分析网表时都方便,网表节点的层次结构名称都是确定的。

网友:
你不命名,工具自动帮你命名,自动命名的名称没有含义,后期看网表的时候你就猜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都要加name,不然报warning。generate block写name是个好习惯,写sdc、分析网表时都方便,网表节点的 ...

好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