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cadence怎样才能将输出的方波变成二进制的形式

楼主(2023-07-10):
请问cadence怎样才能将输出的方波变成二进制的形式?

网友A:
第一,ViVA(ic6开始的波形查看工具)界面,菜单栏的“Measurements - Analog To Digital”,打开对话框后,从波形界面上依次点击需要转换的信号,或者先选中需要转换的信号,然后打开对话框
第二,可以把信号发送到Calculator后用Analog2Digital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ViVA(ic6开始的波形查看工具)界面,菜单栏的“Measurements - Analog To Digital”,打开对话框后 ...

十分感谢,但是转换之后是数字波形,也不是二进制波形,是哪儿没选上吗?想要如图显示模式 屏幕截图 2023-07-1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但是转换之后是数字波形,也不是二进制波形,是哪儿没选上吗?想要如图显示模式
...

Measurements - Analog to Digital 对话框:把需要合并的总线信号全部加入上半部分备选列表,下半部分那个“Make Bus”选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asurements - Analog to Digital 对话框:把需要合并的总线信号全部加入上半部分备选列表,下半部分那 ...

好的,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