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问题请教

楼主(2023-07-10):
1.PWELL和Pbase的区别

2.用DTI进行横向隔离和用Iso_ring的方式进行横向隔离的优缺点在哪

网友A:
1. 双阱工艺里面除了nwell区域都是pwell区域,pbase好像多用于高压功率器件的bulk,掺杂浓度会比普通的pwell低,在工艺上的步骤也不一样。

2. DTI的隔离深度更深,成本高,填充物是绝缘氧化物,不接电位,是纯物理构造上的隔离,貌似大多用于对隔离要求很高的产品,isoring分为nring和pring,需要接电位,在工艺上就是普通的掺杂,没有额外成本。
3. 不专业,可能说的不够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双阱工艺里面除了nwell区域都是pwell区域,pbase好像多用于高压功率器件的bulk,掺杂浓度会比普通的pwel ...

学习了

网友B:
学习,这个DTI 一般是什么制程or工艺有的,好像普遍的都是STI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这个DTI 一般是什么制程or工艺有的,好像普遍的都是STI 吧?

普遍是STI,但DTI应该不是应用于特殊工艺的,主要是用于高压管,tsmc18bcd gen2的高压管PCELL就有可选DTI的option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学习,这个DTI 一般是什么制程or工艺有的,好像普遍的都是STI 吧?

普遍是STI,tsmc18bcd gen2的高压管就有可选DTI的option,如果选择DTI会多一圈SiGe的ring,DTI主要用于高压管的隔离,应该不针对什么特殊制程和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遍是STI,tsmc18bcd gen2的高压管就有可选DTI的option,如果选择DTI会多一圈SiGe的ring,DTI主要用于高 ...

学习,谢谢回复!

网友:
Pbase用于高压管,耐高压,DTI 一般用于SOI工艺,纯物理的全隔离,一个器件就是一个单独的隔离器件,被DTI包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