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芯片测试

楼主(2023-07-10):
第一次流片,片子快回来了,有好多PCB设计的问题:

1、因为是QFN封装,芯片底部的散热焊盘是否必须连接到地,过孔直接打到PCB对应的散热焊盘上吗?是否会漏锡?是否可以悬空?
2、PCB铺铜的问题,也要连接到芯片的地吗?
3、在网上看好多人都是分了子母板设计,子板只有芯片,没有任何外部元件,用排针与母板连接,这样设计的好处?或者说是否需要这么设计?
4、测试时,施加电流信号的时候也是用鳄鱼夹这样的导线吗?会不会寄生电阻很大?
5、测试时,如果要测外部元件电流,那岂不是要断开外部连接,是不是有很大的额外消耗,比如测开关电源电感电流,寄生电阻的影响是不是会影响电流效率?

网友:
1,qfn芯片底部接地看要求,有些会要求不连电信号,一般接地性能会好些,不用担心漏锡,过孔控制好大小就行
2.  看你测什么了,有时候会要求数字地模拟地分开
3,换片子方便,不可能就测一个片子,更多的用夹具,模拟芯片要求(工作电流很大,测试电压精度很高)或 频率较高的情况不会这样做。
4. 加电流信号不受寄生电阻影响,会影响电压及周期信号波形
5.开关电源电感电流不能用电流表测,串联加东西都会影响寄生参数,一般示波器看电压推算电流。

网友:
5. 可以加current sensing resis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