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报错

楼主(2023-07-10):
参数提取时,PEX报错如图所示,请较大神们怎么解决?

网友:
你这个calibre的版本太旧了,换个2020左右试试。

网友A:
有可能是版本问题。把rules.C 打开看下,上面有对应版本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版本问题。把rules.C 打开看下,上面有对应版本信息

您看下,是不是calibre的问题

网友:
版本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看下,是不是calibre的问题

按照他的提示换成对应版本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看下,是不是calibre的问题

换成他要求的版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