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C rules传入文件

楼主(2023-07-10):
求教~

写PERC rules文件,请问传入文件可以是schematic的网表吗?为什么运行后一直报warning呢?

warning:Can't understand statement at line ...

网友(2023-08-17):
跑的时候可以选择网表,我跑的时候也报warning,但是错误也跑出来了,我也蹲个回复吧

网友(2024-01-28):
网表格式有问题,是cdl格式吗?

网友A:
读入的是CDL网表吧或者GDS

网友:
是不是语法错误

楼主(2024-03-03):
引用 网友A:
读入的是CDL网表吧或者GDS

谢谢回答!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