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bandgap章节有几个问题不懂,求大佬指点

楼主(2023-07-10):
针对五管OTA实现的低压带隙基准电路,如图12.34(a)
Q1:栅长和环路增益的关系是什么?这里环路增益为什么取5~10?
Q2:在VDD<1V的情况下,由于P节点和X节点的初始电压为正值,最终会变成负值,为什么
感谢回答!

网友A:
1,环路增益不能太大,不然运放的输出端太大,驱动不了pmos,不能工作。至于具体的算式咋来的,俺也不知。2,刚开始电压很低,电流很小,vp接近电源电压,nx接近0电压,随着电源电压上升,电流慢慢增加,vp慢慢减小,vx慢慢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环路增益不能太大,不然运放的输出端太大,驱动不了pmos,不能工作。至于具体的算式咋来的,俺也不知。2 ...

1,环路增益不能太大,不然运放的输出端太大,驱动不了pmos,不能工作。--------输出端什么太大?

网友B:
1. 这里本质是一个单极点环路,我认为环路增益大一点没什么问题;
2. 这个的前提在于sub-1v,sub-1v的主要麻烦在于vdd<vthp+vthn,vdd-vthp自然小于vthn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这里本质是一个单极点环路,我认为环路增益大一点没什么问题;
2. 这个的前提在于sub-1v,sub-1v的主要 ...

(1)怎么会是单极点呢?就算不计算镜像极点,在第一级的输出有一个极点,在第二极的输出也有一个极点,至少两个极点?

(2)不太清楚环路增益大一点,小一点,这里影响的是什么指标
(3)vdd<vthp+vthn是如何得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环路增益不能太大,不然运放的输出端太大,驱动不了pmos,不能工作。--------输出端什么太大?
...

电压呀,电压大了,pmos工作不了

网友(2024-10-11):
相同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环路增益不能太大,不然运放的输出端太大,驱动不了pmos,不能工作。至于具体的算式咋来的,俺也不知。2 ...

请问,环路增益和运放输出之间有什么样的理论关系呀?没有看到过这方面的推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