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想问一下前辈这种BGR多出来的PNP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3-07-10):
用到以前师兄搭过的BGR,想问一下各位前辈这里多出来的pnp的作用是啥,书上的电压模结构中二级运放的输出是直接接回电阻,这个共射极是为了提升什么性能的,有没有相关的参考文献。
查看了许多BGR的文献,没找到类似的结构。

网友A:
我只看到 op运放之后加了2级单极放大器,第一个加了米勒补偿,第二级pnp降低了输出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看到 op运放之后加了2级单极放大器,第一个加了米勒补偿,第二级pnp降低了输出电阻 ...

谢谢前辈解惑,还想问一下两级OP的输入端电容大小的选取是基于高频的Noise么

网友B:
also wondering why not use PMOS as the buffer stage? is there a temperature compensation purpose or other purpo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so wondering why not use PMOS as the buffer stage? is there a temperature compensation purpose or  ...

That's what i'va been thinking about this afterno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