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将生成dummy时 的一些小疑问?

楼主(2023-07-10):
,生成的一个个的金属方块,那么我想在这个一语句的基础上,用 SIZE 调整调整 金属方块的大小,我直接用  SIZE M3_Dummy BY 0.2 的方法 ,它会显示M3_Dummy 不是定义的 层  ,SIZE 在这里应该怎么用?求大神给我指点

网友:
修改RECTANANGLES后的数据,表示生成DUM的长度宽度间距

网友:
报的不是M3_dummy没定义吧?按你语句是M3_Fill没定义。找到对应的layermap文件,找到M3_dummy层的定义。按name没法找的话,你可以根据number&purpose找到,看看M3_dummy的定义层是啥,替换掉M3_Fill就可以了。一般来说,为了简约,金属的定义层假如是Mx的话,它对应的Dummy&Odummy层定义为Mx_D&Mx_O。
SIZE语句看起来没问题啊。
SIZE的一般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