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VS

楼主(2023-07-10):
最近写脚本跑LVS时,遇到脚本和GUI跑结果不一致的情况。用GUI跑能够通过,但是脚本跑时却存在net和property errors,目前发现的原因是脚本跑导出的layout netlist(即.sp文件)有问题,但是不清楚原因出在哪,如何解决?
脚本主要是通过变量将LVS rule file中LAYOUT PATH、LAYOUT PRAMARY和SOURCE PATH、SOURCE PRAMARY修改成指定的.gds和.cdl后,通过下面命令运行LVS:
calibre -lvs  -hier -hyper -turbo 16 RuleFile;
各位大神有谁知道其中原因吗?

楼主:
还想问一下运行lvs时加 -spice有什么区别呢?查看官方文档时,有提到不加-spice跑lvs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A:
你问题描述过于简单,很难定位。

但是其实这事不难解决,因为GUI本质只是个辅助,哪怕你是通过GUI跑的,最终一定是形成文本的东西提交给系统和软件再去运行,你比较GUI产生的文件和你自己导出的差异就应该找到问题所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题描述过于简单,很难定位。

但是其实这事不难解决,因为GUI本质只是个辅助,哪怕你是通过GUI跑的,最 ...

谢谢你的回答!我也有主意GUI的设置,但没看出什么区别来,我跑的是模拟版图,还有一个奇怪的地方就是脚本跑APR确不会有这种问题。GUI设置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题描述过于简单,很难定位。

但是其实这事不难解决,因为GUI本质只是个辅助,哪怕你是通过GUI跑的,最 ...

谢谢你的回答。

目前还是没有解决,我看了GUI的设置,感觉没啥区别的。还有就是我用脚本跑数字APR的没有这问题,很奇怪
GUI设置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题描述过于简单,很难定位。

但是其实这事不难解决,因为GUI本质只是个辅助,哪怕你是通过GUI跑的,最 ...

谢谢你的回答。
目前还是没有解决,我看了GUI的设置,感觉没啥区别的。还有就是我用脚本跑数字APR的没有这问题,很奇怪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目前还是没有解决,我看了GUI的设置,感觉没啥区别的。还有就是我用脚本跑数字APR的没有 ...

GUI设置如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想问一下运行lvs时加 -spice有什么区别呢?查看官方文档时,有提到不加-spice跑lvs可能会有问题 ...

比较2版产生的*.rep 文件,查看里面的LVS * 的设置,可以看到设置的不同,
加-spice 是把抽取的版图网表写入到指定的文件。

网友:
gui log 就是在轮流跑指令,调用指令跑;对比下option 产生的log 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