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问题

楼主(2023-07-10):
一种高PSRR的带隙基准:
带隙基准核心电路工作在VREG电源下,同时由高增益的负反馈环路调节。如果VREG增加则VBG增加,然后VA与VB的差值跟随VBG变化。放大器与反馈网络一起组成一个高增益的负反馈环路,可以给基准核心稳定供电。
问题1:这里为什么是负反馈呢?该基准是否存在正反馈环路?传统的带隙基准通常是两个反馈环路然后负反馈环路环路增益大于正反馈环路增益,该电路如何用环路增益判断稳定性?
问题2:运放的输入端接在了两个电流镜的栅端为什么能保证NM0和NM1的S端相等进一步说如何钳位的?和传统运放的输出端接在电流镜栅端相比,此时运放的作用变成提高PSRR的如何做到的?
问题3:这种结构运放失调电压是否会影响VREF的准确度?
问题4:这个带隙基准的二级运放为什么没有尾电流源没有尾电流源?

网友A:
问题1:这个是用的电流镜结构的带隙基准,不存在什么运放结构。

问题2:首先PM0和PM1保证两路的电流相等,电流相等保证NM0和NM1的VGS相等,从而达到了钳位的效果。
问题3:失配主要看管子尺寸和版图匹配,这种电路实际也有使用。
问题4:这不是二级运放,你可以认为是给带隙基准供电的模块。

网友A:
问题4:你说的二级运放是产生Vref的这个支路?想知道下面为什么没有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4:你说的二级运放是产生Vref的这个支路?想知道下面为什么没有三极管?
...

I1是正温度电流,I2是负温度电流,I1+I2=I3。正温度加负温度,I3可以调节为0温度电流。如果R3是理想电阻,那么Vref=I3*R3,Vref也是0温度。

网友:
这个电路的PSRR看着是由第三部分Self-Regulator保证的,后面是个运放负反馈来保证Va和Vb电压相同来抵抗VREG的噪声

网友B:
这个结构是哪篇文献里的,方便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C:
首先:这个电路都是错的,基准的核应该是PNP管,其次该电路是采用电流模形式的基准,产生零温漂电流,加在电阻上产生基准电压,PM3/PM4差分对以及NM2/NM3/NM4组成的无尾电流源的运放,PM3支路为负反馈,PM4支路为正反馈,同时PM3/NM2/NM5/PM6/PM5组成的负反馈,所以负反馈大于正反馈,至于更细致的分析,需要计算一下

网友D:
基准的核为什么不能用npn?

楼主(2023-08-10):
引用 网友A:
问题1:这个是用的电流镜结构的带隙基准,不存在什么运放结构。

问题2:首先PM0和PM1保证两路的电流相等, ...

这个不存在运放结构那我还需要考虑稳定性的要求吗?是否存在正负反馈支路?就不用像之前电压模结构的基准考虑正负极性不能接反否则正负反馈大小不一样可能会造成震荡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这个电路都是错的,基准的核应该是PNP管,其次该电路是采用电流模形式的基准,产生零温漂电流,加在 ...

这个正负反馈对于带隙核心有什么影响吗?是否存在电路会震荡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准的核为什么不能用npn?

NPN的话VBE=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结构是哪篇文献里的,方便分享一下吗,谢谢

论坛搜高PSRR带隙基准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这个是用的电流镜结构的带隙基准,不存在什么运放结构。

问题2:首先PM0和PM1保证两路的电流相等, ...

那问题1的话整体结构是否存在反馈呢?反馈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这个电路都是错的,基准的核应该是PNP管,其次该电路是采用电流模形式的基准,产生零温漂电流,加在 ...

反馈怎么判断的没太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