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无片外电容的LDO的负载瞬态响应

楼主(2023-07-10):
对于无片外电容的LDO,其负载瞬态响应很不好,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快速瞬态响应吗?有没有前辈接触过这个,希望能够得到解答

网友A:
理论上就是尽量增大带宽,实际上就是LDO自身消耗电流不能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就是尽量增大带宽,实际上就是LDO自身消耗电流不能过低。

好的,感谢前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就是尽量增大带宽,实际上就是LDO自身消耗电流不能过低。

前辈,LDO自身消耗电流不能过低是特指pass device 所在的支路吗?还是所有支路都要提升电流。

网友:
一般来说,这种负载的阶跃响应比较考验的是你的主极点的位置。

网友B:
加个瞬态增强电路 不加的话 带宽就限制死瞬态了 就只能通过加带宽去加瞬态 但是加带宽 代价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瞬态增强电路 不加的话 带宽就限制死瞬态了 就只能通过加带宽去加瞬态 但是加带宽 代价又大 ...

现在电路的瞬态,过冲电压很大(几百mV)和稳定时间很长(几十us),请问前辈,我采用的两级EA+PMOS,通常可以考虑哪些瞬态增强电路

网友C:
(1)加个微分器,绕过EA直接响应到Pass device的gate;
(2)EA的GM是否可以考虑做分段,即输出与ref相隔甚远的时候增加尾电流;
(3)pass device的GD尝试并电容,没有任何策略比它更快的了;
(4)pass device在空载也耗较大电流,假设满载是100mA,让空载也耗1mA,size也选得很大使1mA和100mA对应的Vgs相差很小,这样环路反馈需要Vgate走的行程就很短,更容易到达。

以上4种方法可以都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加个微分器,绕过EA直接响应到Pass device的gate;
(2)EA的GM是否可以考虑做分段,即输出与ref相隔 ...

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