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v断言中,延迟可以是一个变化的信号吗

楼主(2023-07-11):
如我想,断言的延迟依据变化的cnt值进行延迟,

property p2;
       @(poseegde clk) a|=>##cnt b;
endproperty
这样写会报错,说延迟不是一个固定值。

有其他方法完成这样的断言吗?还是不可以用变化信号当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workaround的方法,参考这个大佬的博客的帖子:systemverilog assertion在 ##m延迟 和 [*m]连续重复 中使 ...

上面博主的第一个例子中, [0*]应该为 [*0],delay==0应该为number==0

另外好像不能加蕴含符 |-> ,我仿真加了后,线程会一直持续,直到仿真结束还是不停止。不加后线程就可以结束。

那这种方法是不能加蕴含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workaround的方法,参考这个大佬的博客的帖子:systemverilog assertion在 ##m延迟 和 [*m]连续重复 中使 ...

解决了,

可以将output前面的|->,放置到number=delay之后就可以了,线程就不会持续到仿真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