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生成一个hard macro

楼主(2023-07-11):
    最近做设计需要把一块复用的数字滤波器做成hard macro,请问大神们该怎么实现?在手册里翻了几天还是不得要领。

网友:
如果只是实现阶段做成hard macro, 那简单,PT抽ETM,Abstract抽lef
但是最终timing signoff记得flatten,ETM不能用于sign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