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入门问题~>

楼主(2023-07-11):
从一些简单的skill程序看起

看到十字尺遇到一些问题
前期定义了两个变量 cv bbox
这两句话不太理解
cv=geGetEditCellview()
看到英文解释的是Returns the ID for the cellveiw being edited。这个ID是什么呢?为啥需要知道这个ID的状态
bbox=cv~>bBox
这个bBox变量没有定义,为啥需要~>这个运算,这个运算是类似于映射的意思么?

在最后create ruler的阶段
leCreateRuler(cv list(xy xLL:cadr(xy)))
这里前面为什么需要加一个cv

网友:
你去API里面具体看么 ,geGetEditCellview()和leCreateRuler()这两个函数各自参数的定义就知道了

网友:
eetop上有一份skill 教程中文版的,里面详细解释了以上大部分问题,leCreateRuler()这个函数本身就是要求输入cv 当前编辑的cell view ID来确定你的Ruler要生成在哪,具体可以查看API finder

网友:
1.操作对象 需要获取ID
2.~>bBox内置的 获取坐标
3.此function需要cv参数 查下leCreateRuler具体用法
随着版本更新 工具已涵盖越来越多功能,并且大多公司有CAD,版图没必要非学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