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PT Session

楼主(2023-07-11):
10资产
各位大佬,

PT Session保存的什么信息?

网友:
保存了很多信息,library、timing、power、design等等,反正你跑完PT所有的信息都在里面

网友A:
所有过程信息都在里边,可以从中reload去查具体路径延时。不过通常有问题我都是直接再跑一遍,反正用不了太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过程信息都在里边,可以从中reload去查具体路径延时。不过通常有问题我都是直接再跑一遍,反正用不了太 ...

了解,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