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修改DC运行时使用的core个数

楼主(2023-07-11):
使用set_host_options设置最大8个核,但是运行的时候还是使用1个,怎样修改呢?

网友:
不用APS++吗

网友A:
就是设置这个,但是这个也只是指定最多使用的核心数。整个程序运行过程中,不是所有时间都能使用到这么多核心的,有些过程还是只能使用单核。

网友B:
EDA 自动分配的

楼主:
APS++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设置这个,但是这个也只是指定最多使用的核心数。整个程序运行过程中,不是所有时间都能使用到这么多核 ...

哦哦,不能使用多个core吗?DC运行的时候很慢,可是CPU还有很多闲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EDA 自动分配的

不能使用多个core吗?DC运行的时候很慢,可是CPU还有很多闲置,发现怎么设都改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APS++是什么呢

ADE里仿真模式选APS,启用++APS,可以填用多少个核心

网友(2025-03-24):
引用 网友C:
ADE里仿真模式选APS,启用++APS,可以填用多少个核心

这回答完全不是一回事,题主问的dc怎么多核,回答的是ade怎么多核

dc中可以使用以下命令设置多核。

  1. set_host_options -max_cores 4

网友:
没用的,最多就是在出报告的时候可以用parallel_excute并行出,其它时候基本上用不上多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