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转换速率SR到底应该如何计算呢?

楼主(2023-07-11):
1、如图在razavi书上为什么在M1栅端加一个负的阶跃,来计算SR时,需要考虑M2的栅端的正向阶跃导致M2关断,最后SR变成了I2/CY呢?正常的考虑不是应该是M1的负阶跃,在A的SR就是I1/CA嘛?
2、还有,在razavi的书上为什么很多时候运放的第二级的SR都说和第一级的SR是相同的呢?(如果第二级是SF结构,我可以理解,源跟随嘛,那第二级有的时候是CS结构,也是和前一级的SR相同呢?)很不理解。
3、究竟应该如何计算SR呢?
望各位大佬指教!

楼主:
求大佬指教

楼主:
那为什么这里要考虑M2管子关断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这里要考虑M2管子关断呢?

the ideal current source will charge the gate to high, and assume this is short, then M2 is off. all the current at the output will be from the cap at the outp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e ideal current source will charge the gate to high, and assume this is short, then M2 is off. a ...

那为什么不用考虑理想电流源给A点电容充电的时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