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 仿真bug问题求助

楼主(2023-07-11):
出现.v文件无法使用的问题,如图

网友A:
AMS成功读取了你指定的.v文件,但是在编译生成的网表中并没有找到对应的BLOCK。检查config,查看你在原理图中是否调用对应的数字function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AMS成功读取了你指定的.v文件,但是在编译生成的网表中并没有找到对应的BLOCK。检查config,查看你在原理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