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轭极点产生的原因?

楼主(2023-07-11):
1、如图为什么在很多电路中都会产生这样的共轭复极点?产生的原因有没有直观的解释?
2、共轭复极点在环路增益中的表现是什么呢?有大神说表现就是在GBW附近产生一个上翘?这是为什么呢?上翘为什么不可能是一个零点导致的呢?
3、该图是pz仿真,为什么有的时候pz仿真会和stb的结果不符合呢?比如主极点在pz仿真中常常是没有显示的?

楼主:
上图是无片外电容的LDO的结果,但是在很多电路中我也有发现到这个共轭复极点,不知道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A(2023-09-27):
个人理解:开环极点位置靠近,在闭环中就会产生共轭极点。

网友(点评):
这里的闭环说的是环路增益还是闭环传递函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开环极点位置靠近,在闭环中就会产生共轭极点。

闭环指的是总的传递函数中会产生共轭极点嘛?那也有可能是两个实极点靠近呀?

网友B:
用电容+电阻进行米勒补偿,就会出现共轭极点,尤其是通过共栅管进行密勒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容+电阻进行米勒补偿,就会出现共轭极点,尤其是通过共栅管进行密勒补偿。 ...

为什么呢,有没有哪个文章或者书有出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呢,有没有哪个文章或者书有出处

我在这个帖子里有详细说明。https://bbs.eetop.cn/thread-95705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这个帖子里有详细说明。https://bbs.eetop.cn/thread-957051-1-1.html

好的,十分感谢,去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