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7中的diode参数设置

楼主(2023-07-11):
我最近在学习DCDC,看视频里面的diode的原理图,我照着画了,但是仿真的时候一直报错,有人之前做过diode的symbol吗,请教一下过程。

网友A:
diode 的symbol 需要使用 diode spectre mod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ode 的symbol 需要使用 diode spectre model

对呀,仿真的时候,提示这样

楼主:
错误变成这样:  ERROR (SFE-23): "input.scs" 23: The instance `D0' is referencing an undefined model or subcircuit, `subcircuit'. Either include the file containing the definition of `subcircuit', or define `subcircuit' before running the simulation.
Warning from spectre during hierarchy flattening.

网友:
需要创建自己的 diode spectre model
spectre -h diode
e.g. mydiode.s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