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bCreatParamInstByMasterName函数的用法,前面几个参数看懂了,后面几个不太明白。

楼主(2023-07-11):
有哪位大佬可以解释下吗?

网友:
这个函数是哪个里面的,怎么找不见??

网友:
dbCreateParamInstByMasterName(
d_cellView
t_libName
t_cellName
t_viewName
t_name
l_origin
l_orient
[ x_numInst
[ l_params
[ g_physOnly ] ] ]
)

d_cellView: Cellview in which the instance is created.

t_libName: Library name of the master cellview.

t_cellName: Cell name of the master cellview.

t_viewName: View name of the master cellview.

t_instName: Name of the new Pcell instance. If nil the program assigns a unique name to the instance. The name must obey the syntax of instance names as defin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chapter.

l_origin: Origin of the new instance.

l_orient: Orientation of the new instance.

x_numInst: Number of instances; if t_name is given, it overrides any value specified by x_numInst (that is, the number of instances is derived from the name instead of taken from the x_numInst argument). If not specified, the default is one.

l_params: List of l_param, where l_param is list( t_propName t_propType g_value).

g_physOnly: Optional boolean argument that specifies whether the instance is only in physical domain when the argument is t; or it is in both physical and module domain when the argument is nil. Default is nil.

Example:
dbCreateParamInstByMasterName(inCellView "basic" "nand" "symbol" "inst1"
list(0 0) "R0" 1 list(list("w" "float" 2.0) list("l" "float" 5.0) t))

跟dbCreateInstByMasterName 这个函数差不多,一个是pcell,一个是普通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