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老师出了个题,仿真能仿出来,但不知道有什么意义,给大伙拿来看看

楼主(2023-07-11):
这个源漏接一起能跑仿真,但是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A:
题目出错了吧,是栅漏接在一起吧

网友B:
源漏接在一起?只是写错了吧,不然短路了写啥公式和变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源漏接在一起?只是写错了吧,不然短路了写啥公式和变化呢

我也觉得是栅漏,问过老师了,他说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题目出错了吧,是栅漏接在一起吧

我也觉得是栅漏,问过老师了,他说没错

网友:
老师说确定是源和漏连在一起。请问老师给电路图了吗?这种结构用在什么地方呢?或者有没有对应课件里的相应的信息呢?

网友:
源漏接在一起 不就是个电容了

网友:
vds=0 怎么可能在饱和区? 这不是误导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是栅漏,问过老师了,他说没错

那这种情况下,mos是个电容,书上有mos作为电容的电容曲线,只是电容有这种工作在饱和区的条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