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innovus中多IP同步输入数据的时钟约束问题

楼主(2023-07-11):
现在在做的后端中有两个模拟LVDS IP,分别向数字部分输入各自的时钟clk和数据D,它们都被约束在内部的一个虚拟时钟inter_clk上。因为两个IP的时钟是同步的,因此设计中采用其中一个时钟作为采样时钟采两个IP输入的数据。

然而在innovus中计算hold时,时钟端的clock insertion delay并没有同步在数据端,从而导致时序约束有问题,不管是两个inter_clk单独声明还是一个作为另一个的generate clk都是一样的。请问应该如何让数据端也具有同样的delay?求大佬解答,谢谢qwq

(下附innovus截图和sdc约束截图)
(直接set固定delay是不可行的,因为在不同工艺角下clock insertion delay是不一致的)

sdc约束文件

sdc约束文件

innovus时序报告,上侧为数据路径,下侧为时钟路径

innovus时序报告,上侧为数据路径,下侧为时钟路径

网友A:
定义一个master时钟就行了:
create_clock [get_pins "LVDS0/inter_CLK LVDS1/inter_CLK"]

generated clock 还是定义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一个master时钟就行了:
create_clock [get_pins "LVDS0/inter_CLK LVDS1/inter_CLK"]

感谢!我去改一下~

原来create_clock一条可以定义在多个管脚上,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