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b 仿真相移曲线比较奇怪

楼主(2023-07-11):
LDO的stb 的corner仿真结果如下图所示。
我不明白,为什么后仿里面有些corner的相位线是从180度开始下降,而有些corner会从0开始往上翘?
版图肯定是没问题,差不多要流片了,仿真结果leader 看过说是没有问题。但是他也没说为什么没有问题。

前仿:

对应的后仿:

楼主:
对单个corner用AC仿真验证了一下,schematic正常,calibre的后仿还是从0度开始往上翘。

求大神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单个corner用AC仿真验证了一下,schematic正常,calibre的后仿还是从0度开始往上翘。

求大神们指点一下 ...

你这前后仿真 增益/带宽/相位裕度全都偏差极大,这还没问题啊?你leader心真大

楼主:
啊  不好意思 贴错图了。仿了一堆图,弄错了

楼主:
重新发了一个贴。这个帖子怎么删掉啊  第一次发帖,不太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单个corner用AC仿真验证了一下,schematic正常,calibre的后仿还是从0度开始往上翘。

求大神们指点一下 ...

calibre怎么后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libre怎么后仿的???

在ADE里,setup--Environment 打开,第一条 Switch View List 栏目里,schematic之前 插入 calibre,然后仿真的时候会自动调用calibre。 当然前提是先把layout 抽出calibre的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ADE里,setup--Environment 打开,第一条 Switch View List 栏目里,schematic之前 插入 calibre,然后 ...

那是不是版图在提参的时候要提成calibre view格式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