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SV clocking采样的问题

楼主(2023-07-11):
最近再做ahb to apb bridge的验证项目,在使用clocking采用时遇到了不理解的问题。

这是apb的interface

这是采样的代码,用uvm_info打印输出

这是波形图

这是采样输出结果
330ns采样输出

410ns采样输出

从波形图可以看到,在330ns的时候,PWRITE=1,PSELx=1,PENABLE=1;在410ns的时候,PWRITE=1,PSELx=0,PENABLE=0。
但是在330ns时,vif.drv_clk.PWRITE=1,vif.drv_clk.PSELx=1,vif.drv_clk.PENABLE=0,采样的值不正确;vif.PWRITE=1,vif.PSELx=1,vif.PENABLE=1,采样值正确。
在410ns时,vif.drv_clk.PWRITE=1,vif.drv_clk.PSELx=1,vif.drv_clk.PENABLE=1,采样的值不正确;vif.PWRITE=1,vif.PSELx=0,vif.PENABLE=0,采样值正确。

在这里想请问一下各位,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呀?按理说clocking采样时钟上升沿前一个step的值,不应该是这样的结果啊。

已解决,是vif.drv_clk.与@vif.pclk混用的问题

网友A:
你这个apb_if是放在master还是slave?为啥drv_clk里面的PENABLE等信号定义是输入?我理解应该是driver驱动的吧?可能要看看你的driver里面的行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apb_if是放在master还是slave?为啥drv_clk里面的PENABLE等信号定义是输入?我理解应该是driver驱动 ...

我这里验证的dut是ahb2apb bridge,PENABLE等信号是dut的输出。apb_if是放在 apb slave里面的,用来响应读写和驱动pready等信号

我在driver里面采样PWRITE,PSELx,PENABL这三个信号时,用vif.drv_clk采样的值不对,直接vif.采样的就正确,不知道原因在哪儿

网友:
经过intface的信号有时候会晚一个周期

网友:
#1step导致的

网友B:
https://blog.csdn.net/Holden_Liu/article/details/115397367 可以参考这个大佬的帖子,用了clocking block吗

楼主:
谢谢各位,我去研究研究你们推荐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log.csdn.net/Holden_Liu/article/details/115397367 可以参考这个大佬的帖子,用了clocking bloc ...

谢谢,我去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一下这个
https://www.cnblogs.com/skyaha/p/17544685.html

谢谢,我去研究研究

楼主:
参考这个大佬的帖子
https://blog.csdn.net/Holden_Liu/article/details/115397367
找到原因了,是vif.drv_clk与vif.pclk混用的原因
自己对采样这块的理解还不到位,我得花时间再深入理解一下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