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S SAR噪声整形传递函数

楼主(2023-07-11):
请问一下各位大佬在设计噪声整形传递函数的时候一般都是怎么从指标开始思考构建的哇,我在matlab上建一阶前馈式噪声整形的SAR ADC,出来的频谱图是这样,感觉谐波成分有点太高了但是不太清楚怎么解决

matlab结果

matlab结果

网友A:
模型搭错了,放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型搭错了,放个图看看

大佬模型是这么搭的,是哪里出了错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模型是这么搭的,是哪里出了错呀

时序不对齐,就看前馈路径减法器的输出吧,应该满足量化误差的幅度分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序不对齐,就看前馈路径减法器的输出吧,应该满足量化误差的幅度分布
...

减法器的输出波形是这个样子的,主要我有点疑惑是在那个z^(-1)的采样时间应该根据哪一个时序进行设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减法器的输出波形是这个样子的,主要我有点疑惑是在那个z^(-1)的采样时间应该根据哪一个时序进行设置呢
...

z^(-1)本质是个延时,你把减法器输入端两个信号调整到对齐就行了,现在这种情况肯定是变化沿没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