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懂就问,这两种dummy有什么区别,哪种更好?

楼主(2023-07-11):
如图

网友A:
前一种电源加了电容,后一种没有

网友:
感觉应该放独立的dummy 。s,d ,g,b接地。

网友:
第二种,如果没有接地,就整理挂在公共端,对电路整体影响小

网友:
第一种三端接在信号上,这个有时候可能单纯为了共od合并用的,但是这个应该是刻意做的dummy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一种电源加了电容,后一种没有

电容在哪啊,那是d啊

网友:
第二种更好

网友:
基本上会选择第二种

网友:
第一种不行,第二种还算可以

网友B:
第一种相当于这一条线上挂了一个到地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种相当于这一条线上挂了一个到地的电容

好的,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