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b 仿真相移曲线比较奇怪

楼主(2023-07-11):
LDO的stb 的corner仿真结果如下图所示。
我不明白,为什么后仿里面有些corner的相位线是从180度开始下降,而有些corner会从0开始往上翘?
版图肯定是没问题,差不多要流片了,仿真结果leader 看过说是没有问题。但是他也没说为什么没有问题。

前仿:

后仿: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我理解是,只要tran没问题,ac再怎么怪也没问题,ac是给tran出问题后提供思路的其中一种途径

网友:
1.因为你的主极点频率太低了,前仿真就已经很低了,后仿真加入RC以后更低了,你可以减小起止点频率。
2.你的反馈点处存在第二个反馈路径,多半是由于你后防多的RC的问题,这也与第一条有关。